家庭
三菱PLC型号问题

楼主(2014-06-20):
本人在一次设备维修中,业主要求将三菱FX2N-128MR-001的PLC更换成FX2N-128MR-CT型号的,说“CT”就是表示输入输出触点是加强型,可以防止触点烧坏。
请教各位前辈,三菱FX系列中存在这样的产品吗?

网友A:
反正我是没听说过。

网友B:
反正我是没听说过。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C:
没听过,问下百度最好的。个人觉得应该输出加强吧!更应该采用间接控制提高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