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那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4-06-20):
我想知道程序中的m126 m128是如何成立的,这是我下别人的程序,就是这一点我,不知道这两个是怎么成立的,有知道的吗,帮我解说一下,谢谢,完整程序也在

网友A:
应该是触摸屏里的按钮

楼主:
触摸屏里没有,我找过了,他是通过软元件内存中的数据来满足条件的,但是怎么能满足这两个条件我就不知道了,有知道的吗,还望点一下。

网友B:
1022步后的译码指令DECO。

楼主:
那个指令我知道,我看了一下软元件内存,好像都不能满意这个条件.

网友C:
K4 M120 (表示16位 M是十进制)) 即M120 M121 M123..........M134 M135 怎么没有呢

网友D:
5楼正解

楼主:
我知道如果是D142等于6或者8的时候这样就说得过去了.
但是我看这软元件内中的数据没有使他们满足的数值,我是这一点想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