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0):
  • 下载积分:+5(旭日东升) 感谢分享!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
    KA2用来做什么的看不懂

网友B:
    看不懂,求解释啊

网友C:
    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D:
    楼主的就是一个按钮启动停止,KA2是停止中继,用继电器稳定系数不高,偶而会有失灵现象,以前做过此类电路

网友E:
    mark  学习了!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F:
    好象没有什麽实用价值

网友G:
    并联KA1T和KA2的常开触点好像没有心要

网友G:
    并联KA1和KA2 的常开触点好像没有必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就是一个按钮启动停止,KA2是停止中继,用继电器稳定系数不高,偶而会有失灵现象,以前做过此类电路

    我也做过,也有此现象。KA1和KA2改用时间继电器后正常了。
  • 下载积分:+1(王秀杰) 多谢分享经验,赞一个!

网友I:
    按钮和继电器的常闭触点看着别扭,画法不对。

网友J:
    AN并联多个可多地控制开停机

网友K:
楼主折腾半天还不容易一个旋钮开关来的便捷经济

网友L:
楼主的电路 实际应用的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  不同品牌的继电器可能会导致不稳定
电路如果是你原创  我想说我很佩服你
楼主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这个逻辑 这种思路  这种算法
PLC 编程 不就是算法最重要吗   有了算法  程序走最捷径的路线运算 处理速度和执行时间就更快点
个人愚见

网友M:
这玩意都是考试题目,测试学生的对继电控制的理解思维,实际确实没意义,做考试题目完全可以

网友N:
这类电路练习思路还行,不实用

网友O:
如果思路多不行的话,还能做出什么好东西。

网友P:
plc一个指令就搞定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Q:
为什么要讨论没实际意义的问题
QQ:1056748134

网友R(2014-09-06):
这个电路中  KA2的线圈没有实际用途,当按下SB12  KA1得电导通,KA1启动KM ,KM自锁  此时松开SB12,只有KM得电工作
  • 下载积分:+1(旭日东升) KA1不自锁,则KA2电路会 ..
  • 永远年轻

网友S:
    非常标准的继电器单按钮启停电路,继电器接触器组自锁互锁应答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现在都是plc思维,但别忘了,你不做不代表你就碰不类似电路维修
    天行健

网友T:
引用 网友S:
    非常标准的继电器单按钮启停电路,继电器接触器组自锁互锁应答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现在都是plc思维,但别忘了,你不做不代表你就碰不类似电路维修

    同意,上电时KM处于断开状态,此时按下SB2,KA1接通同时接通KM。松开SB2断开KA1,KM保持自锁继续接通。再次按下SB2,KA2接通一下断开KM。如此做到单按钮停启循环。

网友U:
加入一直按着,你考究是不是早震荡了,PLC中用上升沿就好了。

网友V:
以前使用过,不好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加入一直按着,你考究是不是早震荡了,PLC中用上升沿就好了。

不会产生震荡

网友W:
我也使用过,用小型继电器做的,使用中未发现不良问题。

网友X:
这个电路用在哪里。

网友S:
出现问题的可能都是有错误的接法
天行健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加入一直按着,你考究是不是早震荡了,PLC中用上升沿就好了。

呵呵,你因该没仔细看电路图,建议再仔细看看,楼主的意思恐怕也不是为了讨论实用性吧。多钻研一点东西其实也不错,实际上PLC的开关量控制也无非就是把继电器做了一个集成而已。我就见过一些会编程的大老师自己接个继电器都分不清常开常闭和公用点

网友Y:
其实考的就是逻辑思维能力,就是最底层的东西了,这个图经典啦。虽实际用起来不如一个扭子开关方便

网友Z:
最近开始学习PLC ,最开始也是用继电器编电路,编过类似的。
然后开始用PLC 编程,发现简便很多,像这个电路用一个上升沿控制的命令就行,也就两三行。
通过继电器和PLC对比,还是学到了很多,虽然现在基本不用继电器控制了。

网友D:
此类电路稳定性不高,不建议在实际中使用,学习及测试是可以的。

网友AA:
要考慮電驛動作機械時間差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就是一个按钮启动停止,KA2是停止中继,用继电器稳定系数不高,偶而会有失灵现象,以前做过此类电路

我没看出KA2的启动条件在什么情况下会满足。

网友AC(2015-02-26):
继电器回路工作不确定,需用安扭常闭点

网友AD:
好像是作业吧

网友AC:
单按钮启停,此电路会工作在不确定状态,不信大家可用3个继电器试一试

网友AE:
这类电路实用性不强,可以做参考学习用!

网友AF:
路过,没啥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