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转速测量程序

楼主(2014-06-20):
求大侠们帮忙做一个电机转速测量程序,10000转/分以内,要求测量精度在10转/分左右。
我用的SPD X5 K100 D0 , MUL D0 K600 D10 做出来的误差太大了。先谢谢了!

网友A:
用X0 X1shishi

网友B:
要看你的编码器分辨率,和程序配合

网友C:
用这个试试:
SPD X5 K1000 D0
MUL D0 K60 D10
如果你需要测量这个速度的当前值,就取D1的值。

网友D:
每分钟10000转,太高了!你准备用多少脉冲的编码器?不过确实对脉冲输入端口选择是有讲究的,最好选X0端口。编码器脉冲数太大当心超过3U的输入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