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一个脚踏开关控制工作台上升 下降...

楼主(2014-06-20):
本人是个新手。求各大神帮帮忙。
脚踏开关,控制电磁阀,按一下工作台上升,在按一下工作台下降。用三凌1N PLC 程系怎么写。要用到上升沿跟下降沿吗。

网友A:
有二三十种方法啊.....这个论坛有好多.....

网友B:
用一键启停 的程序 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可以用交替输出指令

网友D:
具体就是用ALT指令。

网友E:
上升和下降最好分开两个按钮来用。

网友F:
下载积分:+1(cheng007297) 三菱1N的是这样的软件? ..

网友G:
这个比较简单,自己多试试吧

网友H:
这不就是一个开关控制起停的案例吗,三菱PLC视频教程上就有

网友I:
可以不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当然如果是学习变成,也可以试一下上升沿和下降沿,体会一下

网友J:
用计数器加比较指令或者是加1指令都可以

网友K:
这么简单的东西用PLC你不会感觉浪费了吗

网友L(2014-07-28):
方法太多了,兄弟,还是多看书,打好基础。

网友M:
用几个继电器就行了,
PLC好像有点浪费

网友N:
X1为脚踏开关,Y0为电磁阀导通信号
  • 下载积分:+1(freesunshine) 热心助人!

网友O:
    呵呵,若你懂电气二次控制的话,这个应该非常简单!

网友P:
    这个程序太简单了 很多指令可以完成,置位复位也可以完成

网友Q:
    程序示例

网友R(2014-10-07):
    编程有多样性,简单实用就可以

网友S:
引用 网友Q:
    [attachment=124770]

    FF是什么指令,怎么没见过啊

网友S:
    知道了,这个是Q的指令, 和FX的alt一样

网友T:
         可惜这PLC啦

网友U:
    启动的时候和不启动的时候各用一个互锁,这样就搞定了。

网友V:
    上面几种都行: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W:
引用 网友F:
[attachment=122721]
这是OMRO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