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CP 243-1连触摸屏的网线太长是不是加交换器,怎样连接?

楼主(2014-06-20):
如题,谢谢了!

网友A:
网线跟普通电脑的直连线一样,两头586B,分别插入交换机\路由器\集线器的LAN口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30米左右的长度,不算太长吧,主要是与电源线,电机线放在一起,怕是受了干扰,加了交换器能不能解决呢?

网友B:
30米左右,一般不用加交换机,
怕干扰选择好点的线,5类线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