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BDHT2510E伺服驱动设置问题

楼主(2014-06-20):
松下MBDHT2510E伺服驱动器怎么设置不了电子齿轮比。电子齿轮比怎么显示为灰色

网友A:
是A5的吧,你最好下载一个松下的驱动器调试软件,在PC上设置方便,好像A5也不怎么需要设置。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是用的软件调试的 把电机每圈需要脉冲数该为0再去设置齿轮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