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1):
医院有一冷库用作冷藏药品,有市电和备用发电2种回路,今天接发电机机回路中性线和市电中性线并在一起,医院电工不同意,不能并在一起,只能各组中性线分开,要用哪一种再接线,并在一起不安全吗?还是别的原因?这样停一次电要接一次中性线。相线是用联锁开关接法。

网友A:
这要看冷库的两路供电是采用的什么供电系统了?一般供电系统分为TN-C和TN-S,即常说的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如果备用发电机和市电的供电系统一致,那么两路的中性线可以接到一起,反之则不能接到一起;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怎么可能并在一起呢??你这又不是双回路不间断供电!既然是发电机供电那么最常用的就是在市电与发电之间切换中装双向闸刀!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还是要分开,这样最安全!

网友D:
切换开关我们一般选择4P的,中性线也分开

网友E:
你想并来做什么????并网只要电压,,,相位,,同步合格都能并入市电网,,,但是需要供陪门批准的。。。。你是用电户,那你送电网的电没人买单的,,,,我们电厂送电网的电是有电费给的。。。。你还是不要并的好,,你也没那个必要并网。。
你这两组电原必须要有转换开关,,,市场上有得卖,,当然你也可用PLC实现,,,成本要想要少点话那就可用单片机。。。。。没有并过网的人还是不要操作,,如不同步并网很危险!!!!我是专搞电厂设备的,所以你还是听一下我的意见吧》》》自己网百度一下同步并网就明白了!!!!!!祝你好远!!!!

网友E:
如果是单一的中线是不会有门韪的,,前韪条件是各自有接地点。。。。

网友F:
有4P的ATS双电源切换的,申请买一套可以自动切换包括中性线。
肥仔米

网友G:
接个双电源柜就行啦

网友H:
不能并在一起,如果发动机中性线带电馈入电网相当危险,除非并网运行。

网友I:
楼主提的问题是关于发电机的中心线能否和电网的工作零线并接,在各自中心线可靠接地的情况下完全是可以接到一起的。

网友J:
好像是不能接到一起!

网友K:
可採用4P,ATS,一般技師會指定4P

网友L:
不能接在一起。如果发电机的中性点在异常情况下有电压会反送到电网中去的,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网友M:
不能并接滴,如果并接有故障时你背不起,省省吧

网友N:
中性点有直接接地系统、不接地系统和通过电容或电感线圈接地系统。市电系统一般都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如果你单位发电机也是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如果两边供电线路上都没有装漏电保护开关,完全可以并在一起。

网友O:
如果中性点直接接地,可以并在一起。

网友P:
可以的,我们厂停电用发电,来市电再转市电,那条中性线一直接在那,用5年了什么事都没有呀?

网友Q:
最好不要并在一起,不安全

网友R:
不能,不安全。

网友S:
只要市电和自发电的中线都接地就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T:
医院的发电机都是自投的吧!建议不要并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