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问师傅们威纶触摸屏中MODBUS RTU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6-21):
师傅们:我在威纶触摸屏MT6070iH中在PLC选择栏中的MODBUS RTU不知道怎样使用,位元件:0x 1x 3x_Bit 4x_Bit 6x_Bit
0x_multi_Coils 字元件3x 4x 5x 6x 4x_32Bit这些元件都代表啥,这个威纶触摸屏中PLC栏中的MODBUS RTU怎么与一般串行通讯协议的MODBUS RTU不一样,不是两个都是MODBUS RTU 么谢谢指教

网友A:
你是跟什么通讯的?这个一般都是参数地址,比如跟伺服通讯就是伺服的参数地址,跟变频器通讯就是变频器的参数地址

楼主:
我要与欧姆龙温控仪表,E5EZ做MODBUS RTU通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