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指导如何用FX1S-14MT-001控制二个步进做攻牙机程序。

楼主(2014-06-21):
求各位大神指导如何用FX1S-14MT-001控制二个步进做攻牙机程序。要有回原点动作。

网友A:
1S啊?NO NO NO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B:
攻牙机不一定要用步进电机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楼主:
兄弟!有更好的方案,能指导一下么?

网友C:
你用步进电机的目的是什么??说来听听看??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我不知道 你攻丝机攻什么丝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B:
攻牙机做什么行业
方便说吗
下载积分:+3(刘特斌) 真诚感谢!
zsh340

网友D:
以前我公司就做过多款自动攻丝机,攻丝时就用的普通DC电机。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楼主:
产品上有两个孔位,且有多种产品,产品不同时,两孔位置要经常调,得要一步进马达调孔位。同时要一步进攻牙,因要求比较严,还得用触摸屏控制一下!兄弟有相类的例子吗?谢谢!

楼主:
兄弟是否有相类的例子,发一个给我参考一下行吗?我邮箱:
1352023673@qq.com

网友E:
用三菱FX系列PLC设计控制两台步进电机程序很容易编写,回原点程序就更简单了。你要想让别人给你建议,首先你得将设备动作流程告诉大家,比如回原点吧,你的设备上是否在原点处有传感器,另外你的X、Y轴是同时给进还是分时给进。这些都是要在编程时考虑的问题。设计自动攻丝机必须使用触摸屏,这样才能设定进刀量、丝的长度、丝的深度、另外用步进电机控制设备精度是不会很高的,要想实现高精度攻丝应该选用伺服电机,当然伺服电机的控制程序要复杂了。 记着我是新疆的自控工程师啊 下面有我的联系方法。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热心助人!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