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8MT-001是否能控制两个伺服呢?

楼主(2014-06-21):
求各位大师FX1N-48MT-001是否能控制两个伺服呢?请问DDRVA D210 D204 Y000 Y003,指令中的D210为绝对位置,绝对位置为何解释呢?DDRVA K0 D204 Y000 Y003又为何解释呢?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控制两个伺服的。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楼主:
大师
能否指导一下

楼主:
用DRVA指令,还是DIRVI指令呢?是否有这方面的程序例子,发一个结我好吗?我邮箱:
1352023673@qq.com

网友B:
FX1N没有FX1N-48MT-001这个型号,有的是FX1N-40MT-001。有48MT的是FX2N或FX3U。FX2N不支持定位指令。FX1N和FX3U支持定位指令
下载积分:+1(张文)

网友C:
可以 。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D:
1N可以 2N的输出脉冲频率太低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楼主:
手上有一事得用1N控制二个伺服马达,兄弟是不有相类的例子,提供我参考一下行吗?我邮箱:
1352023673@qq.com

网友E:
应该可以的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F:
可以的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G:
你上面两个位置分别是210走的距离204是速度ko.是返回到o位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G:
你要怎么控制啦!两个同动?还是怎么样?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