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教触摸屏软件的前面和背面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6-21):
求教触摸屏软件的前面和背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当设计两个像按钮重叠时, 一个设计背面一个设计前面
下载积分:+1(shanfeng885)

网友A:
有2个层面可以设定当你需要设计像重叠时。如果你的设定都是背面, 当你按两个重叠的按钮时,只有一个会激活, 另一个没反应。 如果你的设定一个背面一个前面, 那么当你按两个重叠的按钮时,两个都会激活
下载积分:+1(shanfeng885)

楼主:
那正常设计的时候应该设在前面学是背面,还是随便都可以

网友B:
为什么论坛不停的要求登陆??
明明登陆了,不能发贴,不能回贴,再打死一个页面或点回复,就提示你未登陆。
有时,你再登陆时,又提示您已登陆请不要重复登陆,我擦,逗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正常设计的时候应该设在前面学是背面,还是随便都可以
随便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