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子程序可以都有一样吗??????

楼主(2014-06-21):
子程序里的程序要是一样了的话,那from和to指令都一样了 ?????有点不懂。。。。。。。。

网友A:
FROM TO是针对于扩展模块读写指令的。
那针对cc-link模块的from和to指令不是都一样了吗?那写入cc-link模块的bfm地址不是都一样了吗??

网友B:
认真看看手册吧,那是模拟量读写指令。
那针对cc-link模块的from和to指令不是都一样了吗?那写入cc-link模块的bfm地址不是都一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