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三菱伺服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4-06-22):
我用一个伺服带动一个手臂往返运动,现在问题是有的时候(几天可能出现1次),电机会突然加速(速度比正常运动时快很多)。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不胜感激!

网友A:
请高手出来回答下

网友B:
查程序吧

网友C: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D:
應該是補償
是不是機構有哪裡卡住了!
難後伺服要做補常用更大的扭力輸出,
過了那個卡住的地方,因為扭力加大了,瞬間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