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信捷X3、TH765触摸屏、信捷伺服电机构成的单轴伺服系统问题,为什么?

楼主(2014-06-22):
使用信捷X3、TH765触摸屏、信捷伺服电机构成的单轴伺服系统中,当伺服小车带载送料时,为什么不按设定的距离动作,阻力大时,行走的距离短,阻力小时,行走的距离就能达到设定的数值,但是,空载时是正常的,为什么?
经过仔细检查,问题已解决,系电机编码器松动所致。

网友A:
你确定就一定是电气问题吗?机械精度怎么样?超载等等。你这样说没办法给你具体回答。
相信自我!

楼主:
我用的是齿轮齿条传动,检查了,没为题啊,编码器接线也正常。不知怎么回事。带料运行时,眼睛可以看到,小车有时快,有时慢,可我设置的是等距动作。两台同样的设备,伺服驱动器参数已核对,设置相同,另外一台正常。传动机械部分检查,没问题啊。

楼主:
如果伺服电机功率不够,应该报警。电子齿轮比正常,走不到设定长度,伺服电机输出脉冲数不够,应该不会动作啊。

网友B:
机械没问题、配件相同、负载相同、程序一样、参数设置一样、一台正常一台毛病,这就摸不着头了,问问信捷吧

网友C:
两台伺服放大器互换一下应该会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