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子脉冲电表接线问题

楼主(2014-06-22):
用三个单相6A有功电表和三个100/5电流互感器接三相四线用电接线,单相电子脉冲电表只有4个接线端子,1和2有短接片,3和4也是短接片,如果1号端子能接接互感器S1吗,2号端子接什么,S2又没有地线不能接地,L1相线N线又该接到什么地方,希望大师能有正确的接线方式,多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表是什么样,以前老式的单相表接互感器,需要拆开表壳,更改里里面的接线,详细看电表的说明书。

楼主:
是现在的电子脉冲单相电表。

网友B:
一般1和2 接互感器的S1S2(接地),3和4 接火零

楼主:
电表1和2有短接片,短接片上焊了3条线,3和4也有短接片,按你讲接法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