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S7-200软件在64位系统下出现“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怎么办?

楼主(2014-06-22):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s7-200的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V4.0 SP9 在Win2008 64位系统下直接安装成功(一次成功,很流畅,估计在Win7 64位也应该没问题)。
打开软件编辑程序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当准备将程序下载到PLC时问题出现“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怎么弄都不行,重装、设置,重启,都试过了。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A:
通讯未成功。
检查通讯设置或通讯线缆

网友B:
检查通讯电缆及设置。

网友C(2014-07-23):
检查通讯电缆及设置。
S7-200软件在64位系统下出现“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怎么办?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