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2):
小弟有个三菱PLC 是继电器输出的 想吧0和1改高速脉冲输出驱动步进电机和伺服马达 ! 在网上找了个图不知道可行不 师傅们给看看!(图2行不行) 照图三改的话会不会很麻烦 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和三级管还有三极管B级的电阻应该取多大的 ! 如果照图2改直接拆掉继电器串2K 电阻 能不能行 有什么坏处

网友A:
你真是个神。。继电器输出的本体,想要发脉冲。最好加适配器。

网友B:
有这种规格的晶体管卖的   可以直接将继电器替换下   但是只能发30KHZ

网友C:
应该是个光耦。

网友C:
图三输出脉冲频率比图二要高些。主要原因是三极管的开关速度限制了输出频率。

网友D:
要在PLC的PCB板子上改线路?

网友E:
学习了,大神们
QQ76214024

楼主:
多谢师父们指点,是不是 图三比较好 但是图上好像改起来比较复杂啊!

楼主:
多谢领导帮我从新编辑(guochunyi)!

网友F:
三菱的plc,继电器输出的的版本和你发的图都不同,输出点没有用光耦。只有输入点才用光耦。输出采用的达林顿三极管:uln2003,来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plc,继电器输出的的版本和你发的图都不同,输出点没有用光耦。只有输入点才用光耦。输出采用的达林顿三极管:uln2003,来驱动继电器。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能指点一下吗
刚才有个师傅说送我两个三极管装上就行了

网友G:
我也改过,没有那样复杂,加一个光耦p512 ,输入一端接U2003的一个输出脚,另一端560欧电阻接U2003的公共端,光耦的输出端,就是你要的脉冲输出,
锁螺丝机

网友G:
忘说明,你的先把原来的继电器拆下来,继电器的线圈一脚就是光耦要连接的一脚,他是右U2003的一脚来驱动的
锁螺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