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2):
一款设备,有几台在刚开始运行的几天内没有问题,但运行了几天后,就会出现定位不准的现象,即使回原点后再运行几次就会不准,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如果是程序的问题的话,为什么前几天没有这个现象呢,还有就是我这款设备做了差不多10台,就那么2—3台有这个现象。

步进电机加减速机拖动上面的3kw电动机往返运动

网友A:
传动结构是什么?有三种可能:第一,传动结构出现问题,比如皮带等。第二:脉冲出现干扰。检查有无干扰源。第三:步进驱动问题,更换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动结构是什么?有三种可能:第一,传动结构出现问题,比如皮带等。第二:脉冲出现干扰。检查有无干扰源。第三:步进驱动问题,更换试下。

还有种情况就是机械问题,即负荷大,导轨或者丝杠精度差,引起的

楼主:
齿轮齿条传动,步进电机和一个3kw的电动机一起运动

网友C:
齿轮齿隙、齿轮连接打滑、脉冲干扰、过冲。

网友D:
是不是驱动器电流调小了,锁紧功率不够呀,调大点试试!

网友E:
扭矩小,试下把电流调大两个级别

网友F:
步进电机的丢步现象,还是用伺服电机的好。

网友G:
丢步估计,电机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