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传送带同步控制方案

楼主(2014-06-23):
问题的提出:
对于较长的传送系统,往往需要多个马达同时带动整个传送链。如何保持同步?
一.同步:[/pre]传送带主速度由主电位器给出(也可使用IPC-240同步器自带的上升下降端子外接按钮实现),
两台马达的速比可通过同步器的第一第二单元同步比例设定。
1#变频频率=主指令 x 1#同步比例
2#变频频率=主指令 x 2#同步比例
二.反馈:[/pre]如图实例,两个驱动马达的附近都安装了链条张紧装置。链条松紧变化时配重也相应上下移动,
同时带动IPC-2TT套筒式角度传感器转动,传感器输出的模拟量发生相应变化。
反馈值=0-10V ,中间位置对应参数F18=5V,改变F18值可以调节张力
三.反馈闭环
2#变频器的频率随时通过角度传感器信号进行微调。松了就快点,紧了就慢点。
2#变频频率=主指令x2#同步比例 + (反馈值-中间值)x2#反馈比例
四.电气接线简图[/pre]

楼主:
z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请教下楼主,这个是个方案还是已经有实例了?

网友B:
一看就是卖东西的!

网友C(2014-10-22):
用一体PLC做....也是几百大洋.....控制算法自己编,,,,,,,,,灵活点...你这个卖多少大洋.........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