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大家看一下这个程序IO输出点在哪啊

楼主(2014-06-23):
OMRON CP1L程序,里面找不到输出点在哪,该程序正常运行的,是从PLC里面导出的。
如图程序输出点有这么多,在程序里面只能找到几个脉冲点和Q100.03.

网友A:
程序加密,你读出来的是不完整的程序
那怎么才能读出完整的程序呢

网友B:
里面输出点很多,不知道你说的那个点.
Q点啊,里面就看到一个Q点输出,加密的功能块打开后,里面也没有输出点。

QQ980347789

楼主:
快来高手啊,指点指点啊!!

网友C:
Q点是哪个点?什么意思?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D:
应该还有触摸屏。触摸屏里面估计有宏指令

网友E:
那些输出应该在功能块里,需要功能块解密
功能块解开了,也是没有。

网友F:
应该还有触摸屏
这跟触摸屏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F:
屏内也许有脚本 。

网友G:
楼主不要老想着破解嘛,要不重新做一套得了,很快的
QQ76214024

网友H:
应该是在功能块里面指定了实际的地址

网友I:
学习中,高手请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