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3):
1. 最大起重量  400KG
2. 垂直运动
3. 提升速度:0.3m/min~30m/min;(卷筒转一圈重物上升或下降0.3m)
减速后大概在1~100转/分
4. 提升状态:提升中任意高度可停止(刹车)
5.运动方式:卷筒
6.卷筒与减速机直接连接
请问各位大侠应该选择多大的伺服和减速机才可以满足客户的要求

网友A:
减速机PL160   1:30  伺服电机4KW3000转的。我是按你卷筒直径100MM来计算的。

网友B:
引用楼主jxycomliu1于2014-06-23 15:23发表的 伺服和减速机选型问题 :
1. 最大起重量  400KG
2. 垂直运动
3. 提升速度:0.3m/min~30m/min;(卷筒转一圈重物上升或下降0.3m)
减速后大概在1~100转/分
4. 提升状态:提升中任意高度可停止(刹车)

1.根据要求3中的(卷筒转一圈重物上升或下降0.3m),计算出卷筒直径应为95.5mm,半径为47.75mm(0.04775m)(用来计算减速器输出扭矩)
2.根据要求1中的(1. 最大起重量  400KG)400KG*9.8=3920N (用与计算减速器输出扭矩)
3.   转矩(T)=扭力(F)*作用半径(R)    结合1,2中计算的数值得出,最小扭矩为3920*0.04775N.M,即为187.18NM
4.如果你第三项要求计算的没有问题。(减速后大概在1~100转/分)按照伺服3000转对应100转/分。减速比应该是1比30的,伺服转30圈,减速器输出1圈,伺服转3000圈,减速器输出100圈。这样确定你的减速比。
5.计算伺服扭矩,根据3中输出扭矩结果,再根据4中的减速比,伺服理论扭矩为187.18NM/30=6.24NM。
6.但这样下来,并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比如摩擦力,还有克服各种阻力的因素。所以最好还是加入安全系数, 你多加一些,对你是有好处的。
  把安全系数加到1.5倍,6.24NM*1.5=9.36NM

如果上述计算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选择  中/高惯量系列电机2.0KW,额定扭矩9.55NM的。

不过这样就出问题了,中/高惯量系列电机2.0KW,额定扭矩9.55NM的。额定转速只有2000转/分,所以卷筒使用的最快速度是2000/30=66.7转。
如果使用到3000转/分,则扭矩下降到6.40NM。

所以这个如果不满足你的使用,需要重新计算了。。。

说了半天,可能说的也不正确。希望大家指教。
  • 下载积分:+1(jxycomliu1)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C:
    不如直接买个1T的葫芦
  • 下载积分:+2(lijunquan) 省钱省事控制容易,定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PL160   1:30  伺服电机4KW3000转的。我是按你卷筒直径100MM来计算的。

    卷筒直径300MM,谢谢这位哥们

网友A:
    如果卷筒直径是300MM的话你转一圈就是0.942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