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使用中控通ABB变频器调节电机转速

楼主(2014-06-23):
公司应中联水泥要求需改造煤粉仓,通过压力传感器,实现中控对下料电机转速的控制,我没做过,请各位大神指点。
我初步设想通过称重传感器给压力仪表整合信号,再传给水泥厂中控,中控给定参数反馈给ABB电机,通过ABB 电机转速来控制下料的大小。
具体怎么操作请各位指点一下。比如变频器接法,参数设定等一些问题。变频器ABB ACS510的。

网友A:
整体思路是对的,称重变送器至PLC至变频器,具体设置看变频手册吧

网友B:
称重传感器模块输出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去PLC 然后输出到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C:
不太懂,友情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