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冰箱、洗衣机的公司里面的设备复杂吗?

楼主(2014-06-23):
最近有一家公司(生产冰箱、洗衣机)要我去面试,但我对这行业的设备不是很了解,主要是去维护,请问各位同行有没有从事这行业的,此行业的设备复杂吗?
一笑而过

网友A:
简单大胆的去,都是流水线。

网友B:
主要是自动化设备,专机比较多。冰箱生产线的前段设备比较复杂,后端主要是集存库。洗衣机生产线相对简单一些,都是流水线。

网友C:
大胆的去吧!都是流水线!冰箱的也没什么的!前面的工作是装压机焊接抽真空加制冷剂!没什么的不过真空泵比较多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介绍!
一笑而过

网友D:
我在国内一流品牌的家电企业里的流水线去看过,设备很简单的,很多只是重复单一的设备,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不过工艺价值还有一点点

网友E:
要看公司的生产规模.

网友F:
都是螺丝刀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