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先动

楼主(2014-06-23):
有六个工位要求一个小车动作,如两个工位同时需求小车动作,要求是先按的先动作,后按的后动作,如何编程呢,用什么指令,谢谢

网友A: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就不能说清楚一点啊!想帮你都帮不了。

网友B:
可以参考 答题竞猜 的程序。

网友C:
可以参考电梯牲序利用求己(SUM)和判别位置编程

网友D:
这个动作应该很简单啊,5个动作都加入互锁,先按先动,其它的按下.可以计时做比较,时间长的先动作.

网友E:
太简单了,真不会的话,花点钱就有人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