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3):
在设备上备份了触摸屏工程以及PLC数据
问题1:
用GTD2打开时提示:
工程数据是用与现在使用中的GT Designer2不同版本的GT Designer2制作的。
工程数据的版本:Ver(空白)
GT Designer2的版本:Ver 2.79H
工程数据里没有不支持的GOT类型。
不能用现在使用中的GT Designer2打开该工程

现在的难题是不知道备份出来的工程数据是什么版本
有办法能解决吗?

问题2:
用GTD3的“GT Designer2/G1格式文件的读取”能打开该文件
在进行仿真时,仿真设置导入了该设备的PLC
在进行仿真启动时出现提示:
GX Simulator启动失败
<ES:FFFFFFF2>
Fail in the start of SimRun

哪位大神能解答下啊?
附件: 画面数据.rar (778 K) 下载次数:38
附件: PLC.rar (50 K) 下载次数:19

网友A:
用不低于GT Designer2    2.112S版本导入你的工程就行。

是可以打开。。但不能进行仿真

楼主:
楼上兄弟
是可以打开。。但不能进行仿真

网友A:
我仿真显示的状态见下图,你的程序是双CPU的,外加网线通讯的,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关。

对啊。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有没有兄弟可以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