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菱PLC FX系列的Y口传输数据,用89S51单片机接收PLC发送的数据

楼主(2014-06-24):
如何用三菱PLC FX系列的Y口传输数据,用89S51单片机接收PLC发送的数据

网友A:
可以利用4个点位。
但是你得在PLC时面做一个编码操作
然后在单片机里面解码?
但这样做可以做到扩展输出 点数。。但是 响应速度。。不能太高 (相就于用4个输出点位 扩展成单片机16个点)
根RS2323这样的通信或者其它的东西。基本不可能用Y点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