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4):
三菱PLC  F1和F2是用手持编程器的。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和电脑转换的模块可以和F1  F2连接????

网友A:
停產了很難找到..

网友B(2015-04-16):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许多维保的电梯用的都是三菱F1系列PLC,现在想把程序拷到电脑上,也想要转接器和线及软件

用a-link+DOS版的編程軟體
a-link已停產沒了同行借 聽說台灣有一間PLC場可以兼容
你把F1 F2的軟體弄出來了 沒法轉新系列阿 還大不如重寫

网友D:
模块很难买到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以前我手头有一个,后来出售了,用DOS软件MEDOC(好像)

网友F:
我还有一个a-link需要吗?
广州地区的可以借用,
配DOS下的软件MEDOC

这种老PLC,尽快更换,一出现问题,就麻烦了,修起来特别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