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PLC怎么建立子程序

楼主(2014-06-24):
在别人的程序中看到类似西门子PLC子程序FB,请教怎么建立

网友A:
直接看该软件的帮助就行,采用功能块FB方式编程。(在设置编程方式的选择中选FB编程)。
David

楼主:
没有找到在哪里设置,我用的是GX Work2,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在本站有FX编程手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