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如题,知情的高手看到回下

网友A:
好吧!我是不会告诉你!2N的MT跟MR的外形是一样的!我也不会告诉你,本来就那样的!

网友B:
那个不是继电器,就是晶体管模块。

网友C:
2N的PLC晶体管输出端用的是类似于继电器的的原件,那就输出模组(听三菱服务工程师说的),一个模组有两个输出单元。所以你64MT只需要32个模组就可以了。正常。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N的PLC晶体管输出端用的是类似于继电器的的原件,那就输出模组(听三菱服务工程师说的),一个模组有两个输出单元。所以你64MT只需要32个模组就可以了。正常。没问题。

一个模组有2个输出单元??难道你认为64MT有64个输出点吗????

网友D:
给你们说的晕了

网友E:
是这样的啊

网友F:
FX2N系列64是指总的点,即32入,32出。晶体管也罢,继电器也罢。输出就是32个点。输入的32个点是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