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请问下有没有大师用过  三菱Q系列PLC加串口通讯块QJ71C24N与斑马ZM400一维码打印机连接打印一维码的呢 ???
我想请教  PLC是发何种类型的数据给打印机   打印机打印出了的是一维码而不是数据呢
程序该如何写  需要用那些指令
崇拜高手

楼主:
没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么
崇拜高手

网友A:
做过S7-300和INTERMEC打印机的通讯。INTERMEC有一个IPL指令说明书,专门讲如何用通讯指令打印标签。斑马打印机应该也有类似的说明书。你必须看懂说明书,然后编程时就是用RS232发送相应的指令给打印机就可以打印标签。支持条码的类型要看打印机,INTERMEC支持条形码,二位码等。
斑马需要使用ZPL语言指令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怎样把ZPL指令写入PLC
例如如何把
^FO 100,100^BY3写入PLC

网友A:
对于INTERMEC是发送指令的ASCII码给打印机
为什么今天我发十六位数据和ASCII都不行呢
$MOV "5E5057240" D2  有什么错么

网友A:
对于斑马的我不知,intermec的你可以先下个串口调试软件,将要打印的东西的格式等先在电脑上调试好。然后这些数据转换为ASCII码,在PLC中发送到串口就可以。下面的两个文件,一个是要打印的图形,一个是改图形的格式码。给你参考
全是乱码

网友B:
其实可以考虑用工控机与打印机通讯,PLC在这方面功能还是太弱了点。PLC通讯也只能打印字符,图片这些打印不出来的,以前接触过斑马打印机,都是用上位软件通过OPC跟打印机通讯,软件自带了一个打印功能的模块,非常好用,PLC还是适合做逻辑控制吧,总之学PLC还是用来做适合他自己的控制吧,个人觉得想要在这个行业LabVIEW是必须学的。。这个软件功能比西门子的WICCE强大 。当时我们也是外包给别的公司做的这个项目,我自己只负责PLC方面。
打印机是客户后面要求加的   有人跟他们讲这个东西好做
我现在是被赶着鸭子上架啊
我们需要用PLC控制设备动作逻辑 没做完一个产品打印一个条码

顺便问下OPC是电脑么

网友B:
OPC是一种不同品牌之间的一种通信标准

网友C:
我们公司以前做过,用欧姆龙PLC通讯斑马打印机,是别的工程师做的,具体我不熟悉,知道和楼上说的一样,自由口发送命令打印。我做过PC打印斑马打印机,具体和5楼说的差不多
你们当时做的时候使用RS232连接的么?我现在觉得是PLC数据没有发出去,或者是数据乱了

网友D(2015-03-21):
楼主,请问后面什么解决了。最近也是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客户要求用读取二维码器,读取二维码,在通过PLC传送数据给打印机打印。请教后面你是怎样做到了。

网友E:
斑马打印机说明书上的ZPL代码看下先?

网友F:
用过西门子或计算机里的资料是一个字符占8个位
也就是一个D只能传二个字符
你9个字符也5个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