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如题,要用宏才行吗

网友A:
用宏可以的。你在这问还不如去维纶公司问。搞不定直接把你屏程序发过去,改好帮你发回来的
QQ76214024

网友B:
不用宏指令也可以,看看样例下载后反编译

网友C:
用PLC控制跳转画面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用宏指令也可以,看看样例

兄弟,你用宏指令了。里面有个time-1的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宏可以的。你在这问还不如去维纶公司问。搞不定直接把你屏程序发过去,改好帮你发回来的

请问威纶公司有这样的服务吗?

网友E:
用plc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宏指令也可以,看看样例下载后反编译

什么版本的文件 我的为什么打不开,我的EB8000 4.43

楼主:
我说得不够详细,我看到别人做的效果是:在主画面按画面功能按钮后,需要输入一次密码,验证正确后再按该按钮才能跳转到该按钮对应的画面。而且返回到主画面后再想进同一画面都要重新验证密码。

网友F:
使用威沦用户密码功能

网友G:
维纶官网有实例,上去下一个,自已在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