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T-001控制两个伺服,不加回原点动作,定位偏差大吗?

楼主(2014-06-25):
各位大神FX1N-40MT-001控制两个伺服,不加回原点动作,定位偏差大吗?有啥方法解决偏差问题?谢谢!

网友A:
不回原点不太可能,除非你用绝对值编码器了哦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

楼主:
是否能设机器动转一定的时间后,让它自动回一下原点,而不而要外部回原点,有这方面的方法吗?是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回原点是必须的。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找到偏差发生的规律也可以 程序上做补偿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找到偏差发生的规律也可以 程序上做补偿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行了
这个不可靠,
最好还是回原点,
程序完全可以自动回原点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网友E:
回原点是必要的吧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

网友F:
程序里时可以转一定时间回原点的,但是比如机器正在运行 你是回原点还是继续工作,这些都要在程序里写好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

网友G:
二楼说的对,除非是绝对编码器,不然必须回原点,否则怎么定位呢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