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双线圈问题

楼主(2014-06-25):
三菱PLC不是不可以用双线圈吗?这是控制伺服的一段程序,请大侠们看看这个算双线圈吗?

网友A:
应该不算吧 LD X1
OUT Y1
LD X2
OUT Y1
这个叫做控制双线圈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下载积分:+1(漫天朝霞) 真诚感谢!

网友A:
重新看了一次 你的图的确的双线圈 为什么不把私服电机的反转梯形图也一起发出来给大家学习一下呢 哈哈

网友B:
同意2楼的解释

网友C:
确实双线圈,你自检以下就知道了

网友D(2014-09-11):
之所以有 SET RST指令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双线圈,才有的,用这两个指令,就不会有双线圈~!!

网友E:
使用功能指令,没有关系。
与SET 、RST 一样,多次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F:
程序错误:PLSR在程序中只能出现一次,把它的驱动条件并联起来!

网友G:
算吧,但不是致命错误,只是警告,没影响,可以放心大胆使用

网友H:
置位复位指令应该不算双线圈

网友I: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J:
10楼正解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K:
plc会警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