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5):
  有固定点焊机,现要加一可活动的焊接工作台,焊接工作台有两伺服电机带动,把它们分别叫伺服电机1和伺服电机2,如图所示,这两台伺服电机可实现夹具前后左右移动,以便固定电焊机自动焊接零件上的不同位置的焊点,伺服电机都是有丝杠滑轨组成,已知伺服电机1所带动的机构重量预估为200斤,伺服电机2所带动的机构重量为140斤,伺服电机想用MR-J2S-A系列的,但我不会选型,大侠们能告诉我该用什么型号的驱动器和电机,谢谢了!

网友A:
丝杆的直径 丝杆的螺距 电机旋转时的速度,加减速度的时间,统统的报上来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类比的选择,标准计算的都偏小,反正也不差多少钱,建议用1KW的,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类比的选择,标准计算的都偏小,反正也不差多少钱,建议用1KW的,估计就可以了。

你家里钱多咯,用1KW的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里钱多咯,用1KW的

1KW能带的动?可有200斤的承受重啊

楼主:
要不要配减速机呢?以你们职业的眼光看,伺服电机选多大功率可以

楼主:
我用台达的伺服选型软件,填写好参数后,计算得到的扭矩为0.097482N.M,大伙说这正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台达的伺服选型软件,填写好参数后,计算得到的扭矩为0.097482N.M,大伙说这正确吗?

没这么小,太小了扭矩

网友D:
沒用過。學習中

网友A:
丝杆是可以将电机的力矩放大的,放大的倍数和丝杆的 直径 节距有关你都不说你的丝杆的直径和节距,和工作台运行的速度等等,谁知道的算呀,初步估计400W足以。
我曾经站在一个工作台上,工作台本身哟20多斤我自己有130斤,工作台是用一个节距5mm 直径16的 长度300MM 水平安装的丝杆,我站在上面用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轻轻的转动丝杆的联轴器部分使工作台移动,当然了马达的出力和速度有关的,除此之外你还有考虑定位的长度,和加减速度时间以及惯性惯量的问题。
如果你的机器已经做好的话你可以用手转动一下工作台看看自己估计一下。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E:
之前算过一个,与你负载一样!不过是垂直负载,用的MR-J4-60A,电机带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