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171SHCPU

楼主(2014-06-25):
请教各位大师 如何读取三菱A171SHCPU 的凸轮数据?是用sw3rn-camp吗?还有机械系统编辑里的凸轮号码设置装置是指什么?
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直译的错误,应该是指软元件,也就是凸轮编号

楼主:
原程序里是DMVO K8 D50 ,应该怎么理解凸轮编号k8呢?里面只有3个凸轮呀?

楼主:
每次读取A171SHCPU里的运动控制程序就是找不到凸轮数据!其他都能看到。师傅们谁能帮帮我呀?小弟我感激涕零。

网友B:
你好 你有没有qq啊 加一下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控制器

网友C:
三菱motion的凸轮数据是上载不上来的

楼主:
QQ974701453。 谢谢!
假如我想修改X轴和Y轴运动轨迹 ,是不是要用sw3rn-camp编辑数据然后如何上传到plc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D:
软件安装缺失,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