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三菱伺服电子齿轮比怎么计算

三菱J2S-A伺服带动滚轮转动,电机连减速机再连大小齿轮后带动滚轮

电机分辨率 131072

减速比 1/10
大小齿轮比是1/2    小齿轮连电机

滚轮直径是160

要求是一个脉冲转1毫米,也就是脉冲当量是1毫米

按照说明书应该是   131072x20/(160x3.14)算出来的结果是16384:3.14
但不对啊,请大侠指教

急急急急!!!!!!!!!!!!!

下面的几个回答好像都不对啊
QQ1300290132

网友A:
请看本人之前发的这个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0456.html
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B:
14081/27

网友C:
81920:314~~

网友D:
周长160*3.14=502.4  速比1:20   分辨率131072     那么CMX=8192   CDV=1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81/27

好像也不对啊,公式是什么啊
QQ13002901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长160*3.14=502.4  速比1:20   分辨率131072     那么CMX=8192   CDV=157

能算出这个结果吗
QQ13002901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81920:314~~

QQ1300290132

网友B:
昨天看错了,你试试26076/5

网友E:
引用楼主gongkong365于2014-06-26 08:09发表的 三菱伺服电子齿轮比紧急求助!!!!!!!!!! :
三菱伺服电子齿轮比怎么计算

三菱J2S-A伺服带动滚轮转动,电机连减速机再连大小齿轮后带动滚轮

电机分辨率 131072

你这个算法是对的。只是要精确一些的话圆周率要多取几位.=5215/1

网友F:
学习了。
相信自我!

网友G:
这个肯定是对的:齿轮比32768:2261

网友H:
521519/100

网友I:
楼主,你的算法是对的,结果也是对的,但是就是不符合伺服放大器的要求,伺服放大器的电子齿轮比要求的范围是1/50-500,你算出来的结果5217已经超过了十倍,所以,你只能够选1个脉冲走0.01mm的场合,而不是1mm的场合,你就算是输入进去也是会出错的,走出来的效果不准。

网友I:
看下最原始的计算是怎么算出来的吧。

网友J(2015-01-12):
14楼说的很真确,学习中

网友K:
14楼的解释很到位

网友L:
如果楼主要一个脉冲当量转一个毫米的要求不合理
这样设定伺服电机很容易抖动和过速。建议用一个脉冲当量0.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