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4-06-26):
编码器的信号线,是否可以用500v的兆欧表进行绝缘测试呢,还有编码器的信号线除了外皮磨损还有什么办法测试其好坏

楼主:
木人回答啊

网友A:
5v的东西估计你一摇就挂了

网友B:
沒試過,你用指針萬用表則一下有沒有輸出不就行了。

网友C:
如果不接上编码器只是信号线,可以用500v的兆欧表进行绝缘测试。

网友D:
兆欧表一摇,几百元就报费了,楼上说的接入PLC系统中试一下就知道好坏,接入PLC后,慢慢旋转编码器,如果PLC信号灯闪烁,初步说明编码器是好的,一直亮或者一直不亮肯定是坏的.有条件也可以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E:
接入PLC的输入点,然后缓慢旋转编码器轴,可以在PLC输入点上看到编码器的输出是否正常。如果要想正确知道那就得借助示波器查看一下波形。

网友F:
我来解答你上面的问题,从摇表的原理来看它是一个电压高、电流小的测量仪表,如果用它测量电子设备对地的绝缘,即使出现击穿现象由于电流很小也是非破坏性的,所以你可以这样测量。但是我不建议你这样做,因为它根本不能测出编码器的好坏。
一般的编码器的输出有A、B、Z三相输出,加上电源。检查编码器好坏的方法很多,简单的方法有接上工作电源,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个输出,转动编码器看有无高低电位的变化,这样可以大致判断编码器的好坏。再就是将编码器接在PLC上,(以三菱FX为例) A---X0 B---X1 Z---X2,不用编程,旋转编码器。好的话你会发现X0 X1会出现 -- X0亮 X0X1亮 X1亮的循环变化 Z在你转动一圈时会亮一次。你也可以按我的程序测试你的编码器,网址是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59601.html
。记着我是新疆的自控工程师哦,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G(2014-09-06):
编码器 可是架不住这样的折腾,本人在四天前就是亲手毁了一个 ENP----25 的编码器,编码器工作电源是直流24V,设备在正常工作,由于编码器三条线的接头裸露着(刚刚接入的设备,正在调试)用手一摸信号输入的那条线,结果编码器不能输出计数信号了,怎么检查也是没有信号,立即换了一个编码器,其他地方没动,结果设备就正常工作了。将换下的编码器换在另一台正常工作的设备上 还是不能计数。所以判断是编码器坏了
永远年轻

网友E:
现在的编码器还有这么不经手摸的吗???不知道你那是什么型号的编码器?你家公司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