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14-06-26):
现在用三菱FX2N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我需要让电机跑到一个需要的位置,如何才能知道跑到那个位置所需的脉冲数?

网友A:
通过计算获得啊

网友B:
1樓的方法是已經原點位置和目標位置之間的距離,用算的得知脈波數
另一種是不知距離,就要在原點復歸後,用手動移動至目標位置查看當前的脈波數就能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