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西门子200 SIMATIC 的PLC  假如变频报警要在屏里显示报警,还有急停按下等 PLC里面怎么写,三菱的可以MOV K2M200 D10这样写,不知道西门子的怎么弄

网友A:
如果是西门子触摸屏可以直接在离散量报警里触发报警或者停机指令,对应PLC报警的停机位,联机协议PPI,MPI,TCP/IP,prifibus dp,modbus等通讯即可,还可以在屏幕添加跑马灯效果显示具体的报警停机内容及解决的方法,祝你好运

楼主:
能具体说下怎么写,有实例吗,谢谢

网友A:
因为触发报警窗口号当然是字节或字变量。所以你要在PLC程序里编写具体触发报警窗口号。
西门子200:
LD JT
MOVW 13, VW100
用触摸屏,是不需要脚本的,你说的脚本是用在WINCC上的,是上位机上专用的编辑器,用于单独开发一个报警窗口界面。触摸屏的话,直接用报警离散量编辑,然后在模板里定义好报警的参数,比如是错误报警,系统报警等,就可以了,触摸屏组态,急停是BOOL数据,触发报警窗口要字节或字变量,如果上位机上有能定时或者中断的话就可以做啊,要不在PLC上送过去,再通过其他变量反馈回来就好了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
    实例与文档案例
    附件: 西门子200与台达变频器modbus通讯例子程序段.doc (153 K) 下载次数:36
    附件: 西门子PLC与变频器之间的总线的连接.doc (47 K) 下载次数:32
    附件: 如何在HMI设备上显示西门子S120 变频器的故障报警信息.doc (695 K) 下载次数:49
    附件: S7-200自由口控制台达变频器通信控制.rar (5 K) 下载次数:30

网友A:
    实例程序可以参考下,希望你能得到帮助!

网友A:
    通讯与走马灯相关mudbus通讯都有!
    附件: S7-200与SMART 700触摸屏程序.part01.rar (1500 K) 下载次数:41
    附件: S7-200与SMART 700触摸屏程序.part02.rar (864 K) 下载次数:34
    附件: S7-200 触摸屏PLC程序.part01.rar (1900 K) 下载次数:39
    附件: S7-200 触摸屏PLC程序.part02.rar (1835 K) 下载次数:40
  • 下载积分:+1(郑文文)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