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6):
一加热电路,总功率180KW ,管子的功率是 3KW 220V 的规格。开始想接星形,怕管子多了,断管子后中性点飘移。所以抽头到了地,总断路下来,用汇流排,所有的抽头汇到零线排。这样的电路设计零线的电流怎么计算,如果不谈控制回路产生的电流,光讲加热与电机这三张图纸,零线的电流是否为0。如果其中有几路或者几个回路的加热管断了,零线电流怎么计算。

组合 1.pdf (623 K) 下载次数:139

等项目做完了,把全套的图纸发给大家,为以后做此类加热柜的朋友作经验。目前项目没完,不能把全部的图纸放出来,见谅!

楼主:
没人回吗

网友A:
这个是固态继电器控制的,看上去不错,这个图是EPLAN画的吗

网友A:
不过没有相关的指示信号,

网友B:
设计可行。全部大功率负载都是三相平衡的,不考虑控制风扇等小负载,到供电电源的零线电流基本为零。
当然汇流排各接点间还有平衡电流,但整体平衡后到供电电源的零线电流基本为零。
当有某相负载断路时,总零线电流的值等于该负载未断时的电流值,但相位相反。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固态继电器控制的,看上去不错,这个图是EPLAN画的吗

    是EPLAN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没有相关的指示信号,

    指示信号在其它页,我只是想问一问大家,这个电路本身我想接星形,因为是多根管子并完又合接三相,怕有三相中一根管子断了,8根管子,可以不平衡,所以考虑抽头到零。这样可以保证有发热管断了以后,功率不至于降的过于多。全部抽零,所有线都汇到零线排,我又怕零线会不会电路过大,爆了,特来问一些大家。以前没做过200多KW的三相加热,只做一些小功率的加热控制,没这么到说道。见谅

网友C:
    虽然没有设计过这么大功率加热设备,但也接触加热炉,基本上要求零线不少于相线就可以呢。不建议接成星形,三角形之类,对后续的维修带来很多问题,特别是某些时候不能停电维修的时候。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可行。全部大功率负载都是三相平衡的,不考虑控制风扇等小负载,到供电电源的零线电流基本为零。
    当然汇流排各接点间还有平衡电流,但整体平衡后到供电电源的零线电流基本为零。
    当有某相负载断路时,总零线电流的值等于该负载未断时的电流值,但相位相反。

    按你的说法,比如其中三相中的一相,9KW断了,那么零线排上的电流将会9KW/220V 的电流,他上面产生这么大的电流,是为了保证三相功率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没有设计过这么大功率加热设备,但也接触加热炉,基本上要求零线不少于相线就可以呢。不建议接成星形,三角形之类,对后续的维修带来很多问题,特别是某些时候不能停电维修的时候。

    感谢你的热心回答,能否解惑一下,为什么不建议接成星形、或者三角形,有什么弊端,我这个电话设计的时候,所有的相都抽头到了零线,基本上就是类似于所有的加热管都接在火线与零线之间,只是三个相都用上了,然后我把所有的功率相对平均的分挂在了三相电上。现在就是担心零线的电流会过于大。

网友D:
    你这就是星形接线法,优点是负载电压稳定,三相电电流会有浮动,注意零线不可断开!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 技术是有时效性的,一旦错过了时效性,昔日人人求之不得的技术,最终会变成没有多少作用的垃圾!

网友E:
    星形接法,三个一组,再接到三相电源。零线不要接,接了反而不好。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F:
我建议你不管你的那根管断线,你的零线不能太细了以防断线,一旦断线的话你所有的管子都有可能被烧坏。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G:
    不用接零线的吗。
    智慧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你不管你的那根管断线,你的零线不能太细了以防断线,一旦断线的话你所有的管子都有可能被烧坏。

    烦请详细解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星形接法,三个一组,再接到三相电源。零线不要接,接了反而不好。

    主要的危害,或者缺点是什么,烦请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就是星形接线法,优点是负载电压稳定,三相电电流会有浮动,注意零线不可断开!

    零线不可断开是什么意思?是如果我上面发热管的零线,还是总的回路的零线断了?

    我猜想,你是不是指的,如果三相电从总电路接进来,而总电路没有把零线接进来,这样,总的零线上电流没办法回到电网,
    造成这一段零线的电流总量非常高,而导致烧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星形接法,三个一组,再接到三相电源。零线不要接,接了反而不好。

    1分就说这么多了。反正别并了再接星型,也别接什么零线。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H:
    三相星形接法 一定要注意负载间的平衡 不过你回零的做法 是对的 。正常情况下零线没有电流,但万一哪根加热负载坏了,导致三相不平衡时,如果不回零,其他加热负载也会坏很快,但接了零线这个时候还是起到作用了。
    EPLAN软件的功能比较强大,画的不错。。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H:
    不过还是建议接角形,如果你的负载都是220V的时候,没办法的情况下才接星形接法。

网友I:
    我这有一涂装线电加热,300KW加热器没接零线,具体接法没看,好像是星形,平时是蒸汽加热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分就说这么多了。反正别并了再接星型,也别接什么零线。

    兄弟,你要多少分,你说个数。呵呵,这个只是随手填的,就是为了感谢大家百忙抽空来解答。
    没想到兄弟看的仔细了。不到之处,海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这有一涂装线电加热,300KW加热器没接零线,具体接法没看,好像是星形,平时是蒸汽加热

    我的也是星形,只是星形后,又抽到零。你是指的,星形,但是不接到零线,如果其中断线,最多另外两相一人一半的电压,降低加热功率吗?我是加热管干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相星形接法 一定要注意负载间的平衡 不过你回零的做法 是对的 。正常情况下零线没有电流,但万一哪根加热负载坏了,导致三相不平衡时,如果不回零,其他加热负载也会坏很快,但接了零线这个时候还是起到作用了。
    EPLAN软件的功能比较强大,画的不错。。

    这个方案可行吗?大功率的实在是没有成熟的经验,在这叨扰了。因为我发热元件是热管,一根根的,规格是220V  3KW  。是先3根3根并一起,组成3组再接成星形。
    如果只是三根加热管接成星形,我肯定是不会抽到零线的,因为烧了一个无所谓,大不了就只有另外两组工作,电压一人分一半。降点功率。但是,因为每一相是用3根管子并联的,
    我怕9根中某一根断了,只有8根在工作,那么,这一组加热的三相马上就不平衡了。所以抽到了零线。但是很多人又说,这样不能抽到零线。哎,我纠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可行吗?大功率的实在是没有成熟的经验,在这叨扰了。因为我发热元件是热管,一根根的,规格是220V  3KW  。是先3根3根并一起,组成3组再接成星形。
如果只是三根加热管接成星形,我肯定是不会抽到零线的,因为烧了一个无所谓,大不了就只有另外两组工作,电压一人分一半。降点功率。但是,因为每一相是用3根管子并联的,

你也知道如果只是三根加热管接成星形,我肯定是不会抽到零线的,因为烧了一个无所谓,大不了就只有另外两组工作,电压一人分一半。降点功率。但是,因为每一相是用3根管子并联的,为什么一定要先并联3根呢?

180KW=3KW*60根,为什么不组成20个星形(每个星形9KW)

3个星形肯定比3根并联后组成1个星形好。3个星形也是可以共用一组SSR的。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J:
    还是接零好一点,你的是负载是平衡的所以说零线电流很小。接零的目的是防止其中一组烧坏功率下降的太多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接零好一点,你的是负载是平衡的所以说零线电流很小。接零的目的是防止其中一组烧坏功率下降的太多

    也有人讲到,如果接零线,可能会导致重大事故,所以我一直很纠结中。本身我是接零线的。只是功率比较大,担心,怕当局者迷,向大家取下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也知道如果只是三根加热管接成星形,我肯定是不会抽到零线的,因为烧了一个无所谓,大不了就只有另外两组工作,电压一人分一半。降点功率。但是,因为每一相是用3根管子并联的,为什么一定要先并联3根呢?

    180KW=3KW*60根,为什么不组成20个星形(每个星形9KW)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昨天晚上其实我还画了一个图,就是三个各并星形。我的想法和你合一起去了。

网友K:
    固态继电器用二相就可以了,中心点不接零。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可行吗?大功率的实在是没有成熟的经验,在这叨扰了。因为我发热元件是热管,一根根的,规格是220V  3KW  。是先3根3根并一起,组成3组再接成星形。
    如果只是三根加热管接成星形,我肯定是不会抽到零线的,因为烧了一个无所谓,大不了就只有另外两组工作,电压一人分一半。降点功率。但是,因为每一相是用3根管子并联的,
    [/quote
    你可以把9根加热管分成三组接呀,干嘛要把九根加热管接成一组呢。反正我以前一直这样用过,一直没出过问题。可是后来全都换成380了,就用了角形接法。。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K:
    大功率加热需要装电流表。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星形,只是星形后,又抽到零。你是指的,星形,但是不接到零线,如果其中断线,最多另外两相一人一半的电压,降低加热功率吗?我是加热管干烧。

    嗯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坏一根两根没事,你要是长期运行就选那种带电流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L:
    接零线的确可以保障加热管坏功率下降最少,唯一缺憾如果有接地漏电就要拆除零线才能查出那根漏电,根数越多工作量越大。零线电流三相平衡无电流,坏一根加热管零线电流是一根加热管用的电流,一般零线是三相加热中最大一相的电流来设计,平衡的话就是其中一相的电流值。有可能缺相此时零线的电流就是缺的那一相所用的电流值。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M:
    我们做的必须加零线,等零线电流到了一定限度就会报警,我们的加热管一个坏了,剩下的两根不接零也容易烧坏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N:
    剩下的两根不接零也容易烧坏?是经验吗?有理论依据否?

网友J:
楼上的剩下的两根功率会下降很多

网友O:
[size=3]我们做的加热控制系统,你参考下我觉得不用接零的,我分析下你现在考虑的问题
1.接零后,三相负载其中一相断掉后,另外两相功率不会降低。
2.三相负载不平衡,会导致中性点漂移。
3.你现在的三相功率是平衡的,星形接法不用担心中性点漂移的问题。
4.你现在的总功率180kw,分十区控制。每个区的功率都比较小,在一个区出现问题时,对整个设备的影响不大,维修方便。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P:
    刚刚加入,学习中

网友Q:
    我们的3千KW的加热器(270个),接成星形接法,零线比相线小一号就行,比如相线25,零线16.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们做的必须加零线,等零线电流到了一定限度就会报警,我们的加热管一个坏了,剩下的两根不接零也容易烧坏

    是因为加热器件特殊,还是说,坏了一个后,另外的就会跟着坏,理论上应该不会的,我大体算过,应该不会坏,只要零线合适的放在?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接零线的确可以保障加热管坏功率下降最少,唯一缺憾如果有接地漏电就要拆除零线才能查出那根漏电,根数越多工作量越大。零线电流三相平衡无电流,坏一根加热管零线电流是一根加热管用的电流,一般零线是三相加热中最大一相的电流来设计,平衡的话就是其中一相的电流值。有可能缺相此时零线的电流就是缺的那一相所用的电流值。

    针对于30楼的方案,大家觉得是把星形接到零线,还是像30楼那样,接成每一个小的星形,再用一组三相固态拖。

    大家觉得哪种好,利与弊!希望能一起解惑,也同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O:
    [size=3]我们做的加热控制系统,你参考下我觉得不用接零的,我分析下你现在考虑的问题
    1.接零后,三相负载其中一相断掉后,另外两相功率不会降低。
    2.三相负载不平衡,会导致中性点漂移。
    3.你现在的三相功率是平衡的,星形接法不用担心中性点漂移的问题。
    4.你现在的总功率180kw,分十区控制。每个区的功率都比较小,在一个区出现问题时,对整个设备的影响不大,维修方便。

    你觉得是接零线好,还是不接好。不接的方式在30楼。由于功率过挺大的。想考虑周总一点,可以热不起来,可以花时间查问题。因为是美资公司,想尽量保证人身安全。
    其它的,比如功率降的多,设备工作不顺利都可以是次要的。大不了,花时间找出问题,换新管子。

网友R:
    正加热过程中感觉前面的四区温度波动会比较大。而且在整个加热系统工作过程中,电流的波动也会很大的。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S:
    分区对温控表的要求不是要很高吗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们的3千KW的加热器(270个),接成星形接法,零线比相线小一号就行,比如相线25,零线16.

    270*3kW ? 这么大功率!你是三个一组接成星形,还是像我原来那样,好多个并一起再接成星形?分组好多组,每一组都接成星形后,中性点接到零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正加热过程中感觉前面的四区温度波动会比较大。而且在整个加热系统工作过程中,电流的波动也会很大的。

    何以见得工作的时候电流会波动比较大?前后一组8组,前四组和后四组功率的大小不同主要是因为热板的面积不同。所以小的热板功率做的小一点,因为面积也有限。
    因为加热分布没办法精确计算,只能在排布管子的时候,做些手段。比如两组拼星的时间,交叉管子拼等。

    电流波动比较的问题,确实不知因何而来,诚待 详细解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分区对温控表的要求不是要很高吗

    温控表用的OMRON的,E5EC系列,因为模具大小不同,所以正常的情况一下,可能只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电路在工作,有些小模具,热板是不用工作的,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功率比较大,也需要考虑节能,美资企业,要求比较多。安全考虑也挺多。

网友T:
模具机温控

网友U:
一条用72v的加热管!一个区共9条!3条先串好,最后接成星型接法!380v供电。这是我以前正火炉上面的设计!可以借鉴一下!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一条用72v的加热管!一个区共9条!3条先串好,最后接成星型接法!380v供电。这是我以前正火炉上面的设计!可以借鉴一下!

    你说的是这种样式的?
    [attachment=123005]

网友Q:
引用 楼主:

    270*3kW ? 这么大功率!你是三个一组接成星形,还是像我原来那样,好多个并一起再接成星形?分组好多组,每一组都接成星形后,中性点接到零线吗?

    可能没说清楚,是270个加热器,共3KKW,平均每个12KW左右(20到6KW都有),分成22组,每组12个接3相线,平均4个并联接一相,中性线比相线少一号。

网友U:
    嗯!是这样的!加热管是悬挂式的!正常炉内最高温度900度!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嗯!是这样的!加热管是悬挂式的!正常炉内最高温度900度!

    其实我没年明白,呵呵,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