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不能连接PLC

楼主(2014-06-26):
win732位系统,旗舰版。V4.0 STEP 7 MicroWIN SP9没法连接到PLC。PG/PC接口设置没问题,同一条线在XP系统上连接成功。SP9重新装过也没用。各位大神多多指点。是USB接口。但设置没问题。

网友A:
串口?USB口?

网友B:
串口的就象是万能的,一插上` 就能用,这个USB最头痛,设置来设置去,就是不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