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00怎样控制一个开关量的阀

楼主(2014-06-26):
用200怎样控制一个开关量的阀,采集温度通过比较,我想控制这个阀的开关大小,温度高了就关点,低了就开点。求大神求解释求程序

网友A:
上西门庆官网上下载个库...就行了.....PID_3_STEP

楼主:
不好意思,没上过那网,能给个网址吗,谢谢

网友B: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zh&objid=18748232&caller=view

楼主:
没看懂,全是英文,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C:
进去后会明白的

网友D:
很简单的,你用一个占空比1秒或更小的脉冲控制你阀的开关,不知道你的阀是什么阀

楼主:
那怎样让他输出脉冲啊,只用pls指令就行?阀是用两个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控制阀门大小的

网友E:
用带模拟量控制的电动调节阀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主要是不行啊,领导想省几百块,不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我也没办法呀。您说,我要把采样回来的数据转换完后与期望值比较,然后通过计时器来控制信号输出一次,让后延时一段时间再输出一次行吗,我感觉就是应该效果不好,您说呢。另外问您一下,我不明白采样时间的问题,用em231采样,是不是一直有连续的模拟量输入啊,那说的采样时间怎么确定啊,还是得通过程序来设定啊

网友F:
你们领导太抠门了,我们领导你用差东西,他就跟你急,你想用三菱的,他非要用西门子的,说是有档次。你想给他省点钱,他说东西做好了,省的都是小钱。想想还是有道理的。

楼主:
哎,没办法啊

网友G:
如果改为模拟量输出,问题确实迎刃而解,但是需要阀门支持,
领导不修改方案是有道理滴,著是需要換阀门控制器的,整个投资不是一个模拟量输出的问题。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G:
领导节省的不仅仅是几百哦,更换为模拟量,还需要更换阀门控制器
但这个更换应该是值得的,用开闭点做到PID控制,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这个阀门内部控制,及中间元件通常都是继电器,PID控制的开关量动作频繁,对PLC的寿命、继电器的寿命都是严峻的考验,整个系统的可靠性会极大的降低。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H:
引用楼主坏蛋嘎嘎于2014-06-26 14:13发表的 用200怎样控制一个开关量的阀 :
用200怎样控制一个开关量的阀,采集温度通过比较,我想控制这个阀的开关大小,温度高了就关点,低了就开点。求大神求解释求程序

有个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