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报酬

楼主(2014-06-26):
我用s7-200和em231模块采样pt100的温度信号,来控制燃烧机,燃烧机是用两个继电器控制阀的开关大小的,希望有程序有解释,谢谢大家了,确定能用的话有奖品啊

网友A:
太笼统了,首先PT100要加装温变,输出4-20mA信号给EM231进行处理。
如果使用开关阀,则因温度是滞后量大的变量,不易取得精确的控制。
建议使用调节阀,使用PID控制效果会更好。但硬件成本会增加。

网友B(2014-07-31):
发个贴都像忽悠人,想请教的就写明请教,想要人家帮忙做就写明报酬。

网友C:
直接EM231 RTD 就可以了 这届搞个温度PID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