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2自制下载线可以吗?

楼主(2014-06-26):
8脚圆孔有4根线把它焊到usb线头上,可以直接接电脑吗?

网友A:
如果是USB口是插到电脑的USB口,则不可以的,

楼主:
哦,刚弄懂了谢谢!电脑主板要是有232信号转USB信号的集成块就好了。买条下载线好贵,如果有原理图的话,不如自己画PCB买零件做一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