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过程控制里的程序

楼主(2014-06-27):
top k0 k0 h0 k1
frpm k0 k29 k4m60 k1
to k0 k1 k1 k2
from k0 k5 d0 k2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TO是写入数据,FROM是读出数据。

网友B:
多功能模块,3U的话现在可以MOVE U0\G0 H0

楼主:
我们做的是过程控制,我们学的是2n的,老师说2n与3u编程上有些区别,请授教

网友C:
功能模块读与写指令

网友D:
就是写入和读取的意思 大概意思 是第几个模块 第几个通道 到那个寄存器等等这些参数 这个你照着实例搬就行了 不要研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