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速度与速度间转换问题,如何做到更平滑过渡?

楼主(2014-06-27):
大师们好,我想将一个伺服马达作上下垂直往返运动,在从下向上时,我想设几个速度进行交换向上运动.
这里想问下,如何做到不同的速度在切换时看不出来,切换的很自然,很顺畅,
怎么做才比较好呢?
比如说向上时分5个速度,打个比方,第二速度结束和第三速度开始时这个转折点怎样才做到更平滑呢,更顺畅呢?用变速指令?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楼主:
这里主要想知道一下用什么控制方式做起来比较好,比如说脉冲加方向进行加减速 还是用定位指令等等来实现,望大师们答复.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A:
用加减速控制就行了

网友B:
那你用位置控制, 或着 速度控制也行
去下载他们用过的程序 改一下就好用了

楼主:
打个比方,第二速度结束和第三速度开始时这个转折点怎样才做到更平滑呢,更顺畅呢?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