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7):
大家好,我想做2套伺服同步控制,这个在台达A2系列伺服中也叫龙门控制,保证速度相同,距离相同。

方案1:台达是通过伺服控制器之间相互反馈,2套控制器接受同一组脉冲来实现,但我并没有购买台达的控制器,

  用的是三菱的控制器,所以台达的方法只是一种思路。

方案2:还有一种思路就是2组脉冲分别控制这两套伺服,使用直线插补命令,只要我的直线插补是45度的直线,也就是把2套
伺服当做X轴,Y轴看的话,分别是从坐标(0,0)移动到(100,100)这样的插补命令可以完成同步同速输出,

但是问题是,PLC只是发出脉冲,伺服接受后执行,伺服控制器之间没有互相反馈,一旦一个伺服过载,报警,
但另一个伺服虽然可以进行急停控制,但理论上并不是一种最理想的控制方式。

方案3:还有一种控制方式就是同步轴控制,两台或多台电机同步驱动,一主一从工作,从动轴跟随主动轴。我猜想这种
方式是主动轴的伺服控制器同过主动轴的伺服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再发给从动轴的伺服控制器。但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行

问问大家,做这样的系统都是如何去做,什么方式实现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是一组脉冲带两组伺服,在牵引机上就是这样用的。不管哪一台伺服出了问题就自动停机呀。
  • 下载积分:+1(jiasang0730)
  • 下载积分:+1(lijunquan) 真诚感谢!

网友B:
    1樓的方法在龍門系統是可行的
  • 下载积分:+1(lijunquan)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组脉冲带两组伺服,在牵引机上就是这样用的。不管哪一台伺服出了问题就自动停机呀。

    一组脉冲直接输出到2个控制器,然后把控制器的加速、减速参数,齿轮比完全设置相同就可以了吧。

    如果其中一台报警,那么ALM报警信号中断,PLC就停止输出。

    这样控制的话,有一个问题,我如果进行原点回归操作,2台伺服就无法使用两个近点(DOG),如果不进行原点回归操作,就不能保证两个伺服起始点在一条直线上。如果起始点错位,虽说运动同步,那么龙门架就扭转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A:
    如果你两台伺服之间没有机械相连的话可以使用两个近点开关的,否则一个就可以了。如果要使用两个近点开关可以用外部的继电器把两个脉冲信号分开使用。
  • 下载积分:+2(lijunquan) 赞,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两台伺服之间没有机械相连的话可以使用两个近点开关的,否则一个就可以了。如果要使用两个近点开关可以用外部的继电器把两个脉冲信号分开使用。

    这个回答真的很完美,很赞!一组脉冲在回原点时分别控制,同时动作时再一起控制

网友C:
    用继电器去分开脉冲这样好吗,不会造成干扰的问题吗??????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D:
    学习了,回原时分开控制不错。
    相信自我!

网友E:
    两近点开关不能串连吗?

网友F:
    用西门子300PLC组态控制PROFIBUS方式DP通信控制、方法简单,接线更简单,通信四根线就搞定啊——这是一个图片样例,是实物控制的啊,
  • 下载积分:+2(lijunquan) 真诚感谢!

网友G:
    要求很高就得用总线了,台达CAN总线,控制器和对应的私服都有,要是不是很高要求,楼上几个方案都可行
  • 下载积分:+2(lijunquan) 热心助人!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H:
    当然是CAN总线比较经济,也不贵
  • 下载积分:+2(lijunquan) 真诚感谢!

网友I:
一组脉冲直接输出到2个控制器,然后把控制器的加速、减速参数,齿轮比完全设置相同就可以了吧。
此方法行不通,
下载积分:+2(lijunquan) 真诚感谢!

网友J:
我厂有海德汉的20米数控动梁龙门铣床,龙门就是靠两根进给轴拖动的。一轴为主动轴,一轴为从动轴,主动轴回零,从动轴随动,好像也是用总线通讯的。不过要求不高时,如果两边的机械结构完全一样,是否可以将主动轴的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供给从动轴的指令信号,然后两轴的伺服使能串接,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没实践过。

网友K:
搞个绝对值式编码器的伺服 在用通信控制不就好说了
abcde12345

网友L:
第一个是用第一台私服的AB反馈当做第二胎私服的输入
专用位置控制器,带有电子离合器的。如FP7-PP04

网友M:
我是用这个.台达是通过伺服控制器之间相互反馈

网友N:
我看方案1是最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