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7):
设备上的急停系统,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想知道大家都是咋搞的?
1.复位所有动作
2.中断所有动作
3.直接断开控制电源(这里包含PLC电源)
还是有其它的....,不仿分享下.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A:
选择第三个是最安全的!!一些国外就是按照这个做的急停保护!!

网友B:
要依照對人危害程度來區分
  • 下载积分:+1(lijunquan) 热心助人!

网友C:
    中断动作是起码的,断电源的话要看情况的,不能1路断下去的。
  • 下载积分:+1(lijunquan) 热心助人!

网友D:
    一般来说急停按钮要优先考虑安全性,所以断开控制电源比较好

网友E:
    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有的动作是不能一起复位的,急停要慎重考虑才行!

网友F:
    应该是断开控制电源,让系统全部停电。

网友G:
    个人认为首先应当依次按先后顺序断开所以动作,然后才考虑断开电源,因为有些情况下,如果突然断开电源会导致动作在复位过程中相互碰撞造成损坏。所以要根据设备动作以及各方面情况综合考虑使用一种或多种复合式急停模式。
    相信自我!

网友H:
    一般设备断电断气, 断绝一切能源,PLC带安全模块,气动控制带安全模块,在不能断电断气的场合,通常机械设计的时候应该增加辅助的回路。总之是看设备的安全等级。有些必须,顺序动作,依次关闭某些阀门,某些电路,总之要根据工艺设计具体的安全回路。有些不能断电的场合,比如电梯的急停怎么可能是断电呢,要求比较高的电梯,还要提供双电源,当一路电源故障,立即切换到另一组供电电源。还举个例子,某些国外的电梯,当检测到地震来的时候,还要根据程序判断离电梯出口最近的位置,自动提下,方便逃生。总之国内大部分电气工程师都设计的不够安全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I:
    应该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断开电源,那么现在所加工的物料有可能全部报废的,这样损失很大的话,就不如断了输出,程序暂停,维护好以后再程序继续运动。

网友J:
    以人,机,物,环境,的先后来设计急停

网友K:
    看情况吧,之前做过一台裁料机,一开始设计按急停整机就停止的,后来考虑了下,由于给料是另外一台机器控制的整机停的话就可能把刀片压断,就把急停改成把刀收回去才整机停止。

网友L:
人安全第一
其它据实而定

网友M:
紧急停止,是指有故障发生的时候,需要立即停机的 既要断开电源,也要断开程序。

网友M:
普通停机 可以根据设备的 工艺决定

网友N:
看情况而定,比如一个几吨原料的配料输送系统,你一下子急停把电全停了,我看你怎么把里有几吨料的混料机启动

网友O:
急停是保障设备和人身在紧急情况下安全,

网友P:
切断电源

网友Q:
我一般都是断开动作!

网友R:
国外的设备,一台机要做好几个急停开关的,保护措施做的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