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私活,报酬

楼主(2014-06-27):
我用s7-200和em231模块采样pt100的温度信号,来控制燃烧机,燃烧机是用两个继电器控制阀的开关大小的,希望有程序有解释,谢谢大家了,确定能用的话有报酬,报酬可以商量,有意者请加q1258925277谢谢大家了,急急急。
周口plc编程培训

网友A:
你是哪一部分不会搞啊?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通过采集回来的数据来控制输出的开关量

网友B:
朋友首先你的阀是开和关这两个状态。还是阀需要-----量控制,

楼主:
plc有两个点控制他,一个点输出一次就开大点,另一个输出一次就关小点,燃烧机里面应该是两个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来控制阀门开关的

网友C:
这个不难吧,用采集的温度跟期望的温度值比较,如果采集值高了就接通一个关小的脉冲,如果低了就相反啊,也可以用PID功能来实现的

楼主:
那我就把采集的模拟量转换过来后,与设定值比较,也就是比较指令后面加个pls指令让他输出一个脉冲就行吗

网友D:
阀是开关量的,效果不会好的,要改成模拟量的

网友E:
电磁阀?这样控制肯定不稳定的。用PID试试吧。肯定效果不好

网友F:
不难 找点资料 就OK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楼主:
主要是不会啊,希望大家帮帮忙,给点建议或者例子

网友G:
嘿嘿,俺关心报酬多少
是煤气燃烧機嘍,记得至少需要三个输出点
一个点火,一个小火,一个大火。
若控制大小火,關火,简单的比较指令,就可完成\
如果不懂模拟量,你就把模拟量的比较指令直接当作開閉点来看就好理解了,只是开闭点是一个参数,比较指令两个参数而已。
燃烧機的特点,PID就别想了,除非你想精确控制,在送风机后面再安装个模拟風量调节阀门,再增加一套内循环風路系统,可PID精确调节温度。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跪求,私活,报酬
http://ymmfa.com